AD中怎么忽略丝印到阻焊,以及丝印到丝印的规则检查?

楼主(2021-05-20):
AD中怎么忽略丝印到阻焊,以及丝印到丝印的规则检查?
下面这两个规则如何忽略

网友:
    在规则里面设置一下,将间隔改为0就可以了

网友:
    在总规则里把这两个规则删掉,就不会了

网友:
    比较支持2楼的方法,干净3楼的方法有点极端,哈哈哈

网友:
按快捷键TD进入规则管理界面,不勾选这两项规则检查就可以了

网友:
    倒数第二条不建议关闭

网友:
    楼上两种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