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文件的疑问

楼主(2021-05-20):
一个外部设备的驱动加载后会自动在/dev下生成相应的设备文件,请问这个设备文件只是在内存中存在吗?应该是个临时的文件吧,掉电丢失。  设备文件在硬盘中或者其他非易失性存储介质中会占用存储空间吗?

网友:
可以关机试一下,看是不是会丢失

网友:
如果是临时文件的话应该不占存储空间的,因为过一会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个要考究到内核上去了,不好解释,举个例子吧.
    以usb为例。每个usb控制器都有个usb hub,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usb hub设备注册的时候产生一个内核线程。当有设备插入hub的时候,hub芯片会检测到,这样当usb控制器来查询hub的时候。hub芯片会把有设备插入的信息通知控制器,然后控制器会发信息激活这个线程,这个线程就会自动给注册一个设备,完成后线程进入休眠等待下一次的激活。在注册设备的过程中,内核会发信息通知用户空间有设备插入,然后用户空间的热插拔相关的脚本程序会调用。自动做建立设备文件节点一类的工作。
    能理解工作流程的话,应该能解决你的疑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