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matlab启动时的默认路径?

楼主(2021-05-20):
    如何更改matlab启动时的默认路径?就是当前的工作路径如何设置一下,才能使下次启动matlab时候就自动显示这个路径?

网友:
    这种情况就不要更改默认路径了,因为好多功能只能在默认路径下使用

网友:
    这个事情的确很破烦,但是没办法

网友:
    修改matlab桌面快捷方式的属性既可
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