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10N65,10A、650参数MOS场效应管,适用电源转化器

楼主(2021-05-20):
10A、650低电流、高压参数的N沟道高压功率MOS场效应管型号有哪些?正常来讲,此种参数特性的MOS管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讲,一般可以怎么应用呢?

对于场效应管的使用,选对了才能让产品电源运行好,通过测试。我们来看看MOS管常见的产品参数:漏-源电压、漏极直流电流、最大脉冲漏极电流、栅-源电压、雪崩电流等等方面,在这基础参数外,还应该重点要关注什么呢?

今天飞虹电子要科普的是一款10A、650的低电流、高压MOS管,10N65型号参数。

先来看看这一款10A、650 MOS管10N65在实际的电路应用中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呢?

它作为一款N沟道增强型高压功率MOS场效应管,以其10A、650的特性,电子工程师一般会用于各类开关电源,100W的AC-DC开关电源,DC-DC电源转换器,高压H桥PMW马达驱动。其中电源转换器就是人们常说的插线板,这一个产品应该是大家都常见的。

当然一款场效应管能应用的场景可多了,具体要看工程师设计的产品对于电子元器件的参数要求。

目前这一款10A、650低电流、高电压的MOS管是能够匹配:FQPF10N65C这一款型号来代换使用的。

FHP10N65的主要封装形式是TO-220F,脚位排列位GDS。这款10N65场效应管产品具体参数:Vgs(±V):30;VTH(V):3-5;ID(A):10;BVdss(V):650。RDS (on) = 0.96mΩ(typ)@V GS =10V,一致性好,高可靠性,雪崩耐量高,导通内阻低的特点,可替代ON的FQPF10N65C。

若要介绍一款10A低电流、650高电压、0.96欧通态电阻的MOS管电子元器件,优先推荐纯国产的10N65型号来应用于产品电路中。

飞虹电子为广大电子工程是提供专业的MOS管产品提供服务,秉承着科技领先,勇于创新,贴近客户需求的理念为国内以及全球电子厂商服务。除提供免费试样外,更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量身定制MOS管产品。

直接百度输入“飞虹电子”即可找到我们

网友:
    它作为一款N沟道增强型高压功率MOS场效应管,以其10A、650的特性,电子工程师一般会用于各类开关电源,100W的AC-DC开关电源,DC-DC电源转换器,高压H桥PMW马达驱动。其中电源转换器就是人们常说的插线板,这一个产品应该是大家都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