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电源问题!

楼主(2021-05-20):
公司的一个项目,电源用的非隔离电源,按键按着按着就死机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电源用的昂宝 OB2222MCPA

网友A:
首先用外接电源调试, 确保软件没有bug.  然后买个隔离变压器, 使用串口打印调试死机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外接电源调试, 确保软件没有bug.  然后买个隔离变压器, 使用串口打印调试死机什么位置.

用独立电源试过没问题。就是上这个非隔离电源出了问题。高压的不敢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