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的带宽是指什么

楼主(2021-05-21):
一些客户在选择示波器探头时,遇到了以下疑问:200米带宽示波器,带200米带宽无源探头,你能做到吗?带宽会降到140米吗?如何选择合适的示波器探头?

示波器带宽

对于经常跟示波器打交道的电子工程师来说,示波器的带宽无疑是他们最关心的指标之一。带宽直接影响信号的保真度和测量的准确度。我们通常所说的带宽是指-3dB带宽。在200M带宽的示波器上输入200M的正弦波,理论上其幅度会下降3dB。然而,你若对此时测量到的信号幅度除以0.707,想以此获得真实的信号的幅度,得到的结果却未必正确。因为实际上,示波器在设计时,为了保证带宽参数和减小信号失真,在带内的信号衰减幅度通常会小于3dB。所以,200M带宽是一个设计指标,保证对200M以内的正弦波幅度的衰减不超过3dB,以提供较好的测量置信度。

探针带宽

为了测量示波器,必须使用探头。示波器探头的带宽对示波器有什么影响?下面,我们分析了最广泛使用的高阻无源探头。高阻无源探头具有不同的衰减比,如1×、10×、100×等,即使是同一探头,在不同的衰减装置中,带宽也不同,使用时应注意。例如,ZP1025S的带宽1×齿轮为10米,10×齿轮为250米。那么,当ZP1025S切换到10×齿轮并接收带宽为200 m的示波器时,系统的总带宽是多少?答案是:仍然有2亿美元。

200米正弦波的实验验证

探头选择的原则是探头的带宽不应低于示波器的带宽,以确保示波器与示波器连接后能充分利用示波器的带宽。当探头的带宽小于示波器的带宽时,系统的带宽会受到探头带宽的限制,并且会产生额外的波形失真,这是由于探头和示波器之间的不匹配造成的。使用示波器制造商推荐的探头,可避免因探头与示波器不匹配而造成的额外波形失真,并确保在探头带宽不低于示波器带宽的情况下,将示波器带宽扩展到探头尖端。

回到前一个问题:200米带宽无源探头的200米示波器可以吗?带宽会减少到140米吗?通过上述解释,你应该很容易得到答案:这样的配置是可行的,带宽不会减少到140米,但是为了保证200米的可用带宽,避免额外的波形失真,示波器制造商推荐的探头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

PinTech品致,全球示波器探头第一品牌,示波器探头技术标准倡导者,专业提供差分探头,电流探头,示波器探头,隔离探头,高压放大器,功率放大器数字万用表,示波器等耐压测试仪,高压测试棒。

网友:
带宽直接影响信号的保真度和测量的准确度

网友:
系统的带宽会受到探头带宽的限制

网友:
探头选择的原则是探头的带宽不应低于示波器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