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MT,什么是SMD?

楼主(2021-05-21):
什么是SMT,什么是SMD?

网友:
其实还有SMC SMA 等名词,总共四个名词。

SMC:它是Surface Mounted COMPONET的缩写,意为:表面贴装元件,它是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中文:表面黏著技术)元器件中的一种。有源的。

SMD:它是Surface Mounted Devices的缩写,意为:表面贴装器件,它是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中文:表面黏著技术)元器件中的一种。无源的。

SMT是表面贴装技术,是指用贴片的方式将元器件贴在PCB上焊接,而焊接在PCB上的元器件就是SMD。DIP则是以插件的方式插过PCB后焊接等等。

SMA:它是Surface Mounted Assemble的缩写,表面贴装组件

网友:
smt是表面组装技术(表面贴装技术)(surface mounted technology的缩写),是目前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 smd:它是surface mounted devices的缩写,意为:表面贴装器件,它是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中文:表面黏著技术)元器件中的一种。

网友:
SMT是表面贴装技术,是指用贴片的方式将元器件贴在PCB上焊接,而焊接在PCB上的元器件就是SMD。DIP则是以插件的方式插过PCB后焊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