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线走线方式

楼主(2021-05-21):
为什么画射频线时不是用圆弧的方式走线而是用折角的方式走线,这样不是阻抗更不连续吗?

网友:
    在微带线宽远小于波长的情况下,阻抗连续性与微带线边缘是否光滑圆滑无关。切一个角是为了减小直角带来的附加寄生电容。

网友A:
    圆弧当然是最好           不过折角也不是你图中这种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当然是最好           不过折角也不是你图中这种样子

    这是allegro自带的RF画出来的
    我看很多专业的射频板子都是用的折角而不是圆弧,而且是几G的那种

楼主:
    求大神解答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解答呀

1、使用普通FR-4板材,如果介质厚度比较薄,10mil或者6mil,50欧姆微RF线很窄,约0.5mm左右,RF走线一般用Clines就可以,此时走线角度要求比较低,可以圆弧、钝角等走线,但不能锐角走线。

2、如果再讲究一点,圆弧的弧度、半径都是有要求的,也不是随便乱走,只不过一般这种应用本来就工作频率不高,传输功率比较小,不是高要求应用场景,大家走线都比较随便。

    3、如果传输RF功率比较高,或者使用器件RF  pin尺寸比较大,此时需要较宽微带线走,对应的介质厚度比较后。如果器件RF  pin尺寸大,微带线太细,则阻抗突变太大,明显驻波差。

    宽微带线一般用shape走线,shape拐角处必须考虑寄生参数影响,shape拐了一个角,必须考虑这个拐角寄生了多少电容或者电感。内90°外45°这种走线寄生参数相对是最小的。当然某些特殊应用,处理后圆弧走线也可以减小寄生参数。

    4、微带一般就内90°外45°,或者圆弧走线,从来没见过钝角走线吧。

网友(2021-08-04):
    很简单,去HFSS里面建个模型仿一下就知道是切角好还是圆角好,是切多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