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出BUG了?

楼主(2021-05-21):
为什么我在pads 里面布线时,只要打开自动布线(无模命令DRP)就会出现同一个插座里有的线能走,有的线不能走的情况。求解答?

网友:
    自动布线没有用的。如果有用,所有LAYOUT工程师都要失业了。

网友:
    看看出线层是不是同一层,不是同一层的话检查下你的出线层设置

网友:
    检查一下布线层

网友:
    DRP不是自动布线,而是实时DRC检测,不能拉线肯定是违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