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wave报错

楼主(2021-05-21):
self intersection errors。报错这个怎么解决,能否忽略,

网友:
    这个是自相交的错误意思吧!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估计要等软件升级来解决了. 你可以试试不同版本的SIwave,试一试,有时候高版本遇到这个问题,低版本反而遇不到

楼主:
    电脑只安装了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