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物料抛料,有没有使用系统管控的

楼主(2021-05-21):
针对贴片机物料的抛料,有没有使用系统管控的,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纸板记录

网友A:
    导入MES系统,就可以系统管控了

网友B:
    空吸了怎么办,我们现在管控的数据与实际数据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入MES系统,就可以系统管控了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吸了怎么办,我们现在管控的数据与实际数据不一致

你们是怎么管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MES系统,就可以系统管控了

具体的显示页面是什么?

网友:
    可以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