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Vgs问题,这个VGS如何理解呢?

楼主(2021-05-21):
在PMOS管使用过程中,如图所示,以PMOS IRF5305PbF应用为例,Vdds=-55V,Vgs=±20V,若以以下电路控制24V开关,Vgs=24V,那么应该是PMOS管子烧坏,但是查询过程中依旧有人这么使用,这个Vgs如何理解?若以IRF5305PbF应用又如何控制50V电源开关?

网友(点评):
Vgs就是mos管g、s两个引脚之间的电压差。还要怎么解释。 这个图只能在输入20V以下。输入超过20V做如下调整, 1. R2改成10~18V的稳压管。2.在Q1.G和Q2.C之间增加个限流电阻。3.限流电阻大小选择至少保证稳压管能工.

网友:
55V的管子控制50V的电源开关,太极限了,可靠性差,不建议这么用。 应该选耐压高一些的。

网友:
增加保护元件,制程会变得复杂,提高了成本,降低了灵活性。通用元件是不会这么做的。

网友:
    一般使用都会预留50%的额度,之前在网络查找过电路,觉得使用不对,但是关于Vgs的说法参差不齐,有的人说不用管,有的人说内部有保护,所以以此贴举例问询。

网友:
    这是比较有风险的,  其实网上有很多类似带风险的参考图纸,  用者要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