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么match group删不掉呢?

楼主(2021-05-21):
为社么match group删不掉呢?

网友:
是不是有操作命令在执行?

网友A:
可以在properties里面删除的

网友:
    结束当前命令

网友(2021-06-23):
    如果是通过SigXplorer创建规则模板生成的Match Group,要到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里面去删

网友:
    allegro画图界面  done  一下

网友(2022-04-12):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properties里面删除的

    实测有效!

网友(2022-05-28):
    properties里面删除的
实测有效+1,谢谢x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