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lsqnonlin的小问题

楼主(2021-05-21):
Solver stopped prematurely.

lsqnonlin stopped because it exceeded the function evaluation limit,
options.MaxFunEvals = 700 (the default value).

lsqnonlin迭代计算貌似异常中止了?超过函数评估极限是什么意思?

output =

    firstorderopt: 0.005095521762489
       iterations: 87
        funcCount: 704
     cgiterations: 0
        algorithm: 'trust-region-reflective'
          message: [1x144 char]
另外我无论用什么初值,迭代次数都是87,是否这个是默认的最大迭代次数?,我通过在lsqnonlin上一行输入op=optimset('MaxFunEvals',1000,'MaxIter',1000)想改变最大迭代次数,但貌似没效果,lsqnonlin修改迭代次数不是用这种方法吗?求解!

网友:
    如果重新设置了参数还不行,则可能是陷入了局部最优,建议换迭代初值试试

网友:
因为迭代过程中函数计算次数超过了MaxFunctionEvaluations的限制了,MaxFunctionEvaluations默认是100x变量数目n(x0的长度),迭代一次需要计算n+1次函数值。比如n=2,采用默认设置,最多迭代66次。光设置MaxIterations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