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USB保护芯片

楼主(2021-05-21):
    目前我们使用的是MIC2505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其他芯片可以替代,最好是能够pin to pin。
感谢各位大大!

网友A:
    USBLC6-2SC6 芯片 ESD保护器 不知道你能用吗?适合你吗?

网友:
    TI官网找一找

楼主(2021-08-17):
引用 网友A:
USBLC6-2SC6 芯片 ESD保护器 不知道你能用吗?适合你吗?

    感谢分享,USBLC6-2SC6是SOT23-6的封装,我原来的使用的是SOP8的封装,需要改板,不过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