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8元器件自动编号如何让相同器件编号连在一起

楼主(2021-05-21):
    这样做的目的是bom特备整洁,不容易丢失元器件,尤其是数量较多的阻容件最终的bom整理后是这样的:
    网上有相关的教程,但是里面有几个关键的步骤没有说明:我这里锦上添花一番
    首先,原理图中是可以实现的,pcb我还没找到实现方法,当然,原理图实现了,更新到pcb即可。
0.reset all将所有的元件位号变为R? C?之类。

1.在原理图空白处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 必要项comment,same 一下。

2.之后全选ctrl+A,->Tools - Annotate, 在Annotatation Scope中选中Only selected parts,点下鼠标会惊喜的发现同类对象出现在右侧列表。
    3.Reset All, Update Change list, accept changes,然后O了。

网友:
    是的,这样做的bom特备整洁,不容易丢失元器件。

网友A:
    是个好方法,不过适合定型的产品,不然后期改版和维护是个问题

网友B:
    最后位号R1~R12z这个是自动生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位号R1~R12z这个是自动生成的吗?

是的,这样做的话不容易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方法,不过适合定型的产品,不然后期改版和维护是个问题

有道理,用于定型机。其他阶段板子的话 要牵一发动全身了,做好版本管理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做的话不容易丢件

你这个表格是模板还是后期自己搞的表格?可否分享下

网友:
    牵一发动全身了,做好版本管理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