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感与功率电感之间的区别和相似

楼主(2021-05-21):
    在电子元器件的电感系列中,有着两大从外形和特性分明的产品,那就是贴片电感和功率电感,前者的外形存在一定的格式,而后者更注重性能,所以区别还是很明显,接下来就简单分析讲解一下。
    贴片电感,又称为片式电感器。是电感器中的一种结构形式;在电路中主要起扼流;退偶;滤波;调谐;推迟;补偿等效果。而功率电感主要是由磁芯和铜线组成;分为带磁罩和不带磁罩的两种封装方法;或叫屏蔽式功率电感和敞开式功率电感;功率电感在电路中主要起到滤波和振荡的效果。贴片电感与功率电感的主要性能指标有;电感量与允许误差、温度系数、直流电阻、Q值因数、额定电流等。
    贴片电感是比较小的,具有小型化、高品质的特性,是现在贴片电感开发的重点,因为贴片电感的体积小,所运用的电流不是很高,那么大的电感量运用的电流会高,而且那么小的体积也做不到豪哼的感量的,优点就是在电路中很简单的运用不会占有很大的方位,便于安装和便利客户进行运用。功率电感的优点就是简单焊接在电路板上,这种能够运用电流就很高,但是电感量就做不了那么高,因为绕线会比较饱满。功率电感在低频的时分,多会呈现出电感的特性,在电路中具有阻止交流电经过而让直流电顺利经过的特性。
    更多电感相关产品资讯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您前来咨询

网友:
贴片电感,又称为片式电感器。是电感器中的一种结构形式;在电路中主要起扼流;退偶;滤波;调谐;推迟;补偿等效果。而功率电感主要是由磁芯和铜线组成;分为带磁罩和不带磁罩的两种封装方法;或叫屏蔽式功率电感和敞开式功率电感;功率电感在电路中主要起到滤波和振荡的效果。贴片电感与功率电感的主要性能指标有;电感量与允许误差、温度系数、直流电阻、Q值因数、额定电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