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地孔连接

楼主(2021-05-21):
    在退耦电容焊盘边上打地孔 需要将焊盘与地孔之间连上吗 还是直接铺铜  直接铺铜感觉焊盘和过孔之间没有铺铜,也没有
    连接  在其他方向上有覆铜连接 如果有其他元器件在周围 可能焊盘与铺铜之间只有一点连接

网友:
    需要将焊盘与地孔之间连上吧!

网友:
    可以修改敷铜连接的参数,是否连上可以看过孔属性,看网络名是否和敷铜一致。

网友:
    连个线打孔

网友:
    可以铺铜,但是仅限于有足够铺铜面积,没有足够面积可以选择用等同焊盘的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