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簧管可以直接代替开关使用吗

楼主(2021-05-21):
手上有一款产品是吸附在有磁性的导轨上,现在想着能不能直接用干簧管代替拨动开关使用,用来控制电源的开关,望大神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切换电源的输入电压和电流,干簧管的内阻,以及抗振动,这些如果确认所选的干簧管没有问题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电源的输入电压和电流,干簧管的内阻,以及抗振动,这些如果确认所选的干簧管没有问题的话,我个人认为 ...

    谢谢指导。

网友:
干簧管是一种依靠电磁或永磁吸力控制的微型开关。开关触点承受功率不大。主要用于非电量条件下的机械位移传感的弱电信号控制。直接代替开关不够妥当。比如说直接当作驱动开关。用于较大功率条件下必须采取中间继电方式。常见的用于防开启门窗报警;水塔、油箱等液面位置传感;机械运动位置传感等。作为一种小电流条件下的机械传感器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