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发生运行错误

楼主(2021-05-21):
    pads Layout在中文菜单下做操作容易发生运行错误,在英文菜单里一切正常,有没有大神解决下,VX2.4版本,WIN10系统。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3004-1-1.html,楼主这个是9.5版本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我一般都是把软件关了,所以你还是设置个定时自动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3004-1-1.html,楼主这个是9.5版本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哥们,你的办法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