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和电感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5-21):
磁珠本身就是电感,但是磁珠关注的是特的频率下的阻抗,主要是为emi整理用

网友:
    磁珠的单位是欧姆,自然与电感的本质不同,不可混用

网友:
    磁珠和电感

网友:
1、构造方面区别,一根导线穿过磁芯构成磁珠;导线绕磁芯构成电感(当然不绕也有电感)
2、磁芯材料区别,磁珠所用材料电导率高,涡流损耗大
3、应用上的区别,FB损耗高频能量,可用于如数字电路的电源滤波;
对这个认识不深

网友:
    磁珠消耗能量,电感保存能量。

网友:
    我就看个热闹

网友:
    磁珠是吸收能量的,把电磁波转化为热量,而电感是储能原件,本身能量并未消失。

网友(2021-06-20):
    磁珠的主要原料为铁氧体,是一种晶体结构亚铁磁性材料,它在低频时呈现电感特性,损耗很小;在高频时呈现电抗特性抵抗高频辐射。磁珠的单位是按照在某一频率下所产生的阻抗来标定的,它的单位是Ω,一般以100MHz为标准。如2012B601是指100MHz磁珠的阻抗为600Ω。

网友(2021-07-20):
    磁珠是通过电能转换成热能来抑制特定频率的波形,电感是通过电磁转换来抑制特定频率的波形

网友:
    二者频率特性不同,磁珠在特定频率呈现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