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敷铜后网格大小问题?

楼主(2021-05-22):
顶层底层都敷的网格状铜,并且都是一样的覆铜栅格大小设置,线宽也是一样的,但是灌注后顶层覆铜网格(紫色)明显大于底层(粉色)网格,求问这是怎么搞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po,然后选择敷铜边框进去看一下,设置的线宽对不对

网友:
    棒棒,努力学习

网友:
    选中边框-Flood&Hatch Options-Hatch grid值设置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然后选择敷铜边框进去看一下,设置的线宽对不对

    相同的线宽设置,但是灌注后网格大小就是不一样,没办法只能重新设置顶层铺铜栅格,调整到视觉上同底层覆铜相当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