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快捷键问题

楼主(2021-05-22):
    求助大神,关于自订义快捷键的问题,使用的是VX2.2和VX2.8版本。

    依之前大神分享的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9121-1-1.html

目前已成功将"Toggle Hover Snap"设定为P键

    命令寫法如下
    ---------------------------------------------------------------------------------------------------------------------------
    BindMenu = 0
BindAccelerator = 1
BindCommand = 1

Set keyBindTables = Gui.Bindings("Document")

    ' Bind the menu command to a key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P", "Edit->Snap->Toggle Hover Snap",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

    但,接下想将4个模式的切换和

右键选单的功能设置为快捷键,却苦寻不到方法

是否有大神能分享该如何设置这些快捷键呢?

网友:
    不会这个软件

网友:
    很棒棒哦,加油

网友:
    我用的是EE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用的是VX2.8版本的Xpedition,按照这个方法设置成快捷键后,按了P键也不会生效,提示无“p”类的快捷方式,请问你这个是怎么生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用的是VX2.8版本的Xpedition,按照这个方法设置成快捷键后,按了P键也不会生效,提示无“p ...

    你有先到 "C:\MentorGraphics\EEVX.2.8\SDD_HOME\standard"改scripts.ini吗?

网友(2021-07-06):
引用 楼主:
你有先到 "C:\MentorGraphics\EEVX.2.8\SDD_HOME\standard"改scripts.ini吗?

    我是在EE里直接运行的脚本,然后再按设置好的快捷键,仍然不起作用。这种方法也就是你提及的帖子里的楼主所说的第一种办法。我换了好几个功能进行设置,结果没有一个起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