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UART使MCU进入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1-05-24):
    大概要求是用UART0给mcu发不同的数据,让MCU进入不同的低功耗模式,然后再用UART1、UART2发数据唤醒MCU。
我的问题在于:
1、进入低功耗模式时,使能发送完成中断,请求中断,然后在中断里面使用WFI指令。但是如何让MCU知道是进入睡眠还是停止模式呢?也就是说我该发送什么样子的数据来区别出进入的是睡眠模式还是停止模式?只用UART0这个口。
2、对于唤醒,停止模式下,让UART捕捉一个有效上升沿,完成唤醒。等待模式怎么办?还是要用发送完成中断,可是这样子的话上面两个都是发送完成中断,怎么区分开来啊。。。。
谢谢大家。

网友:
    好详细的问题啊

网友:
    可以看一下器件手册,关于低功耗上面都写的比较清楚

网友:
    建议从器件手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