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7KW消防泵控制柜,元件该如何选型?

楼主(2021-05-24):
两个柜子,一个控制2台37KW的喷淋泵(一用一备),一个控制15KW的消防泵(也是一用一备)。
都是星三角启动,请问断路器,星接触器,角接触器,热继电器,以及一次回路线缆,该如何选型?

网友:
断路器是电机的功率*2.5  别的主要电器元件*2 就可以了。“电器元件”一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注册的专属名词。电器元件信息名址服务使用容易理解记忆自然语言,为手机终端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引导。用户是通过手机短信、彩信等多种方式发送服务请求,最终通过解析系统,获得相应信息回复,并最终实现用户与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直接沟通,沟通方式可以采用短信、多媒体短信、WAP、IVR等多样化的形式。

网友:
空开:100A

接触器:63A
电缆:YJV-4x50+1x25

热继:63A
箱体尺寸:600x2100x400

控制箱:XKF-8-2/37

网友:
断路器是电机的功率*2.5 别的主要电器元件*2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