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电阻器的特点作用_保险电阻器的检测代换

楼主(2021-05-24):
保险电阻器有电阻器和熔丝的双重作用。当过电流使其表面温度达到500~600℃时,电阻层便剥落而熔断。故保险电阻器可用来保护电路中其他元器件免遭损坏,以提高电路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保险电阻器的外形、图形符号如图4-36所示。

2:保险电阻器的检测和代换

测量。测量时用万用表R×1或R×100挡测量,其测量方法同普通电阻器。如阻值超出范围很大或不通,则说明保险电阻器损坏。

② 修理与代换。换用保险电阻器时,要将它悬空10mm以上安置,不要紧贴印制板。保险电阻器损坏后如无原型号更换,可根据情况采用下述方法应急代用:

a.用电阻器和熔丝串联代用。将一只电阻器和一根保险丝管电流值要相符串联起来代用,电阻器的规格可参考保险电阻器的规格。电流可通过公式计算I=根号P/R,如原保险电阻器的规格为51Ω/2W,则电阻器可选用51Ω/2W规格,保险丝的额定电流为0.2A。

b.用熔丝代用。一些阻值较小的保险电阻器损坏后,可直接用熔丝代用。熔丝的电流容量可由原保险电阻器的数值计算出来。方法同上。

c.用电阻器代用。可直接用同功率、同阻值普通电阻器代用。

d.用电阻器、保险电阻器串联代用。无合适电阻值时用一只阻值相差不多的普通电阻器和一只小阻值保险电阻器串联即可代用。

e.热保险电阻器应用原型号代用。

3:保险电阻器的应用

图4-37(a)为供电保护电路,当电路中有元件损坏时,电流增大,则R熔断,起到保护作用。图4-37(b)为电风扇电路,R装在电机外壳上,当电机温升过高时(一般为139℃)则R熔断保护不被烧坏。

网友:
测量时用万用表R×1或R×100挡测量,其测量方法同普通电阻器

网友:
一些阻值较小的保险电阻器损坏后,可直接用熔丝代用

网友:
无合适电阻值时用一只阻值相差不多的普通电阻器和一只小阻值保险电阻器串联即可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