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电阻烧了怎么代替

楼主(2021-05-24):
一旦发现保险电阻烧坏,应先查明烧保险电阻的原因,绝不允许盲目更换,更不能用普通电阻代换。如果无相同规格的保险电阻,可按以下方法进行应急代换。

1.用电阻和保险丝串联起来代用

将一个电阻和一根保险丝(或保险管)串联起来代用,电阻的阻值、功率与保险电阻的规格。例如原保险电阻的规格为10Ω、2W,则电阻可选用10Ω/2W的,保险丝的额定电流I由公式:I平方R=56%P。其中R为电阻值(Ω),P为额定功率(w)。此例可得出额定电流应为0.3A。

2.直接用保险丝代用

一些阻值较小的保险电阻损坏后,可直接用保险丝代用。这种方法适合于1Ω以下的保险电阻,保险丝的熔断电流值可按上述公式由原保险电阻算出。

3.小电珠代用

小电珠有一定阻值,当电流增大到一定值时,其灯丝就会发光或烧断,根据这一特点,可有效地代替保险电阻。常用手电筒小电珠的冷态电阻为十几欧姆到几十欧姆,额定电流为几百毫安。检修时可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常用手电筒小电珠的冷态电阻为十几欧姆到几十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