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0M以上的高频模拟电子电路是不是一定要画多层板

楼主(2021-05-24):
请问200M以上的高频模拟电子电路是不是一定要画多层板

网友:
并不是规定了高频必须用多层板,这个看实际需求,以及EMC要求,元器件数量,还有对PCB尺寸的要求,硬件和成本等,综合评估用几层最佳

网友:
这个不会吧   多层板之间的走线也是可能会引起干扰的

网友:
最好走多层板,有一层完整参考地,不走多层板的话高频信号包地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EMC超标

网友:
最好多层板

网友:
最好多层,如果对EVM要求不高的话,2层也足够用,看自己的设计、
市面上很多成品的高频功放或者图传或者CESA都是2层板的设计,甚至大部分都是FR4的板材设计、在没有很高要求的场合下足够用了、

网友(2021-08-26):
200M的模拟电路感觉...必须得4层了... 不然阻抗匹配走线都不太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