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mm的板厚可否做成12层板

楼主(2021-05-24):
请教各位大神,PCB工艺设计中 0.8mm的板厚可否做成12层板?怎么叠层呢?

网友A:
    这个可以问你们合作的板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问你们合作的板厂

谢谢,我问过我们合作的板厂,说是只能做到10层板,所以来这里问问各位。看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问过我们合作的板厂,说是只能做到10层板,所以来这里问问各位。看有没有好的建议。

    换一家问呗,找大厂问问。能不能做还是得看加工厂。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太薄了,层数又太多,压合不出那么多层。。。

网友C:
    叠不出来,PP最小2.8吧,12层就30mil了多了。铜不要厚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太薄了,层数又太多,压合不出那么多层。。。

    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叠不出来,PP最小2.8吧,12层就30mil了多了。铜不要厚度啊。

好的,谢谢回复,学到了。

网友:
    压的出来  12层手机板 0.8MM PP45,铜厚15左右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2021-07-21):
    简单可以理解为1层0.1mm厚。 12层一般1.2mm大部分厂家都可以加工。0.8mm基本是国内行业极限。

有图纸的话可以发我们评估下,是否可以满足。

    王生,微信/手机: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