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如何进行层选择???

楼主(2021-05-24):
pcb板如何进行层选择???0 f. o. W( C, ~* `

网友:
    我只知道尽量偶数层

网友:
    这个是不是和软件有关系啊

网友:
    你是要选择层数还是选择哪个层/

网友:
    一般是偶数层,因为奇数和偶数层价格一样。层的多少和你设计的SCH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