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编译报错Net+3.3Vcontainsmultipleoutputpins?

楼主(2021-05-24):
原理图编译报错Net+3.3Vcontainsmultipleoutputpins?

网友:
报错你那个3.3V电源没连好

网友:
    好像不可以直接那样连,中间要有走线

网友:
    这个报错的意思是3.3V引脚包含输出脚,应该是由于设置了引脚类型,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可以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