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839芯片相位噪声太差,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5-24):
数字模块的中频用HMC839芯片作为本振芯片,结果根据规格书调出来的相位噪声很差,如图一所示,导致EVM不能符合要求(图二),求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图一
 图二

网友:
你这相位噪声不是有点差呀!是很差呀!这是根据规格书调出来的?

网友A:
    整改下你的电源

网友B:
需要检查电源上是否有噪声、电源是否LC或LDO隔离、PCB数字和模拟信号的地回流路径是否重叠等等。。。
    地分割是否太碎引起跨分割现象。。。

数字控制信号是否做过匹配或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改下你的电源

    已经测量过了电源纹波为120MV

楼主:
    大神,电源上的噪声怎么检测?这个数字地和模拟地没有区分,可能也会有点影响吧,3.3v已经用LDO隔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检查电源上是否有噪声、电源是否LC或LDO隔离、PCB数字和模拟信号的地回流路径是否重叠等等。。。
地分割是否太碎引起跨分割现象。。。

    数字控制信号是否做过匹配或滤波。。。

    大神,电源上的噪声怎么检测?这个数字地和模拟地没有区分,可能也会有点影响吧,3.3v已经用LDO隔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