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如何工作之用户界面

楼主(2021-05-25):
在本文中,我们将集中讨论最后一个要素:用户界面。

什么是用户界面?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讲述了传感器如何收集数据,如何通过网络解决方案发送到云服务平台,以及如何将数据转换为有用的信息。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将信息传递给最终用户,而这就是通过用户界面(UI)完成的。

用户界面由用户与计算机系统交互的功能组成。这包括屏幕、页面、按钮、图标、表单等。用户界面最明显的例子是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上的软件和应用程序。

然而,用户界面不一定需要屏幕,例如,电视遥控器有一个由各种按钮组成的用户界面,而像Amazon Echo这样的智能音箱设备可以通过语音命令进行控制。

与用户界面密切相关的术语是用户体验(UX)。两者的区别在于,尽管用户界面与用户实际看到的和与之交互的东西有关,但用户体验是用户对产品的整体体验,它包括网站、应用程序、硬件包装、安装等。用户体验(UX)甚至可能与您的用户界面(UI)设计无关。

物联网解决方案交互的方式

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物联网解决方案进行交互。同样,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传感器和网络连接,选择取决于具体用例。这里,我们来看看一些最常见的选择。

▲接收自动通知

在物联网应用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如果发生异常情况,我们希望接收通知或警报,例如,如果机器的温度超过阈值限制,我们希望得到通知。信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电话或推送通知来传递。

▲主动监控信息

我们可能希望能够主动监控信息,例如,如果我们有一个资产跟踪解决方案来跟踪我们的车辆,即使没有异常情况发生,我们也可能希望监控车辆的位置。我们可以使用移动或计算机应用程序来监控信息。

▲远程控制系统

用户界面还允许用户远程控制物联网系统,例如,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应用程序调节灯光或关闭加热。这也可以由应用程序本身的指导方针自动完成。

物联网的用户界面注意事项

仅仅为应用程序构建一个直观的用户界面(和UX)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但物联网应用程序又将复杂性提升到一个全新水平。让我们看看在为物联网设计用户界面时必须考虑的一些问题。

▲连接性

正如我们之前的文章中所解释的,对于数据发送到云端的频率(以及处理数据的频率)有不同的方法,因此在设计用户界面时需要考虑这一点。例如,如果我们有一个位置跟踪器每三小时向云端发送一次信息,用户界面应该清楚地通知用户,他/她看到的不是实时信息,例如,用户界面可以让用户知道“2小时前收到的最后一条消息——预计1小时后会收到下一条消息”。

▲物理用户界面

我们应该考虑在物联网设备上是否需要物理用户界面。在某些应用中,这是必要的,例如,如果我们家里有智能灯,即使Wi-Fi关闭,我们也希望能够使用它们。然而,出于美观原因,物理用户界面通常非常有限,也因为我们希望延长物联网设备的电池寿命。物理用户界面也可以像物联网传感器设备上的小LED灯一样简单,以告知用户设备已经打开。

▲简单

以最简单的方式将信息传递给用户是很重要的。此外,从物联网数据中处理的信息应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进行定制。最好限制不同用户组的信息访问,只向特定用户显示他/她需要看到的内容。这使得用户更容易消化物联网系统提供的信息。此外,可视化使信息更容易理解。

▲性能

即使有了高效的数据处理,用户界面中呈现的信息量也可能是巨大的。在设计用户界面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否则用户界面的性能可能无法扩展以适应更多的用途。图表是以有意义的方式呈现大量数据的好方法,并且它们还有助于用户界面的性能。此外,如果需要在用户界面中显示一长串事件或消息,通常一次只加载一部分数据来显示(分页)。

总结

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正在处理零售店的冷链。我们要确保商品保持在合适的温度下,我们还要跟踪运输货物卡车的位置。我们物联网工作流程的步骤(1–4)如下所示。

首先,我们用传感器收集关于温度和位置的数据(步骤1),之后,我们使用网络解决方案将数据发送到云服务平台(步骤2),在云服务平台中,数据通过数据处理转换成有用的信息(步骤3)。最后,信息通过用户界面传递给最终用户(步骤4)。

网友:
是的,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物联网解决方案进行交互。同样,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传感器和网络连接,选择取决于具体用例。这里,我们来看看一些最常见的选择。

网友:
在物联网应用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如果发生异常情况,我们希望接收通知或警报,例如,如果机器的温度超过阈值限制,我们希望得到通知。信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电话或推送通知来传递。

网友:
我们应该考虑在物联网设备上是否需要物理用户界面。在某些应用中,这是必要的,例如,如果我们家里有智能灯,即使Wi-Fi关闭,我们也希望能够使用它们。然而,出于美观原因,物理用户界面通常非常有限,也因为我们希望延长物联网设备的电池寿命。物理用户界面也可以像物联网传感器设备上的小LED灯一样简单,以告知用户设备已经打开。

网友:
    以最简单的方式将信息传递给用户是很重要的。此外,从物联网数据中处理的信息应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进行定制。最好限制不同用户组的信息访问,只向特定用户显示他/她需要看到的内容。这使得用户更容易消化物联网系统提供的信息。此外,可视化使信息更容易理解。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