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隐形杀手

楼主(2021-05-25):
7系列FPGA中具有宽范围的HRIO和高性能的HPIO。

其中的HRIO可以广泛支持1.2V、1.5V、1.8V、2.5V和3.3V的电平标准,因而可以与大部分的器件电平兼容;其中的HPIO则为高性能的IO,它具有数控阻抗匹配功能,结构更加精简,因此适用于接口速度较高的场合。HRIO和HPIO在接口电平标准的支持上具有明显的区别,HPIO仅可以支持1.2V,1.5V和1.8V电平标准,不支持2.5V和3.3V电平标准;其中二者均支持LVDS电平标准,HPIO的LVDS工作电压为1.8V而HRIO的LVDS工作电压为2.5V。

假如对于HPIO和HRIO支持的电平标准和接口特性不加以区分,均按照3.3V电电源电压进行设计,就会导致HPIO的电源超过极限工作电压,进而由于EOS(Electrical Oversterss)导致器件损坏。另外,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没有注意IO口的最大工作电压,误接了过高电压同样也会导致EOS问题,造成器件失效。

网友:
误接了过高电压同样也会导致EOS问题,造成器件失效。

网友:
FPGA隐形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