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附图中画圈部分是什么连接器,具体型号是什么?谢谢

楼主(2021-05-25):
请问,附图中画圈部分是什么连接器,具体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
应该是射频连接器吧 丝印被磨损了 看不太出来具体的型号

网友A:
射频连接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连接插头

不是吧

网友:
    感觉像定制的防水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