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关于连接器PIN Delay的问题,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连接器的Pin Delay,谢...

楼主(2021-05-25):
求教个关于连接器PIN Delay的问题,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连接器的Pin Delay,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恐怕要切合具体的使用环境

网友:
    当信号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不够的时候

网友(2021-08-27):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同的电路环境这玩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