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Matlab保存csv文件不采用科学计数法

楼主(2021-05-25):
如何让Matlab保存csv文件时里面的数据不采用科学计数法呢???" u( {) L. E! P/ n

网友:
    暂时关闭科学计数,format long g;

网友:
    永久关闭科学计数,File -> Preferences -> Command Window -> 右面设置Text display -> Numeric format -> 下拉菜单改为 long g -> Apply + OK

网友:
    自己提取出来,把原数据乘除e的n次方,可插入一行列,进行说明

网友:
    加油,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