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 CA DQ 仿真不考虑SSN/SSO

楼主(2021-05-25):
    DDR CA DQ 仿真不考虑SSN/SSO是不是只连接信号线和地,不连接电源线进行仿真?

网友:
    反正我以前弄PDN仿真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其他的

网友:
    1.不连接电源线  2.如果ibis模型不是5.0及其以上版本也不能仿真SSN

楼主:
    CA/DQ  有一些叫EVEN MODE/ODD MODE,是啥意思

网友:
    Power-Aware SI 仿真 Sigirty 支持的, 不过准度还需corre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