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TXBUF

楼主(2021-05-25):
我想通过串口发送451,但是最后只发送了八个比特。结果是C3。显然只发送了八位。所以请问该怎么设置能够发送的位数多一点。

网友:
    一次肯定是只能发8位

网友:
    串口接收发送都是8位的。但你可以自己拼接,16位发的时候分高8位,低8位发送,接的时候按高8位低8位拼成16位的。同理32bit的数据也是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