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失效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05-25):
请问大神,0欧电阻失效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看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了

    是的,有可能没作用,有可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可能没作用,有可能起保护作用

没错,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