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虚焊出现的情况多样,因为更换清洗剂造成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2021-05-25):
工艺没有任何变化,更换钢网清洗剂后出现虚焊,查找原因后发现,更换后的清洗剂挥发慢,擦完钢网后有残留,导致BGA虚焊

网友:
    问一下,清洗剂是DEK自动擦拭时用的,还是生产完后钢网室清洗用的

网友:
    一般就是焊盘的洁净度、材料、回流焊设置这三方面原因

网友:
    没有清晰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