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失效原因是什么?不是很明白,请教大家!

楼主(2021-05-25):
图中这个电路常温是好的,经过低温-40度后,后面系统不工作,测量发现12V_OUT只有1.4V;经过排查发现是其中一个mos管坏了,更换后输出正常。

但是这个mos管很奇怪,测量发现这个坏的mos管GS电阻有2M,没有短路,DS,GD电阻大到万用表无法测量也没有问题;正常新的这个MOS管GS,DS,GD都是电阻大到万用表无法测量。

 当时在上电测量的时候发现,G级只有3.4V,S级1.7V,D级正常12V;请问各位大佬MOS管的这种损坏属于什么损坏,是什么导致的,感觉GS有2M应该是没事的,这个管子以前遇到的损坏都是GS直接短路了,这个现象不一样。

网友A:
两个MOS并联,坏了一个,也应该工作才是,除非坏了后,4363的GATE也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MOS并联,坏了一个,也应该工作才是,除非坏了后,4363的GATE也工作不正常了

是的呀!并联的话,坏了一个,另一个应该正常吧!

网友:
    讲实在的,你这个图,MOS并联那里,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不是温度过高啊

网友:
    做电源开关用的N管?

网友:
    按照你描述的情况MOS应该GS软击穿了,但是又没有完全短路,正常阻抗应该不止2M,GS的漏电流应该比规格书要大

网友:
    并联的话,坏了一个,另一个应该正常吧!

网友:
    这缓启动电路的前级在低温下做过热插拔动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