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延时电路的问题,各位坛友能帮帮忙嘛?

楼主(2021-05-25):
    一个关于555延时电路的问题,具体如图所示。

网友:
    那就是没控制到,用示波器量一下,是不是松手的时候,控制脚电压不稳定

网友:
    led点亮了,555的3脚是高电平,继电器确实吸合了。

网友:
    上电后,555第2脚电压=R1/(R1+R2)*VDD=15/(15+22)*VDD=0.42VDD > 1/3*VDD, 因此第2脚不起作用。我是这么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