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2021-05-25):
1、SCL和SDA均需上拉4.7k左右电阻,注意SCL也要上拉;
2、空闲时SCL与SDA默认均为1;
3、速率分为低速100kbps,中速400kbps,高速3.4Mbps;
4、起始位SCL=1时,SDA产生下降沿;停止位SCL=1时,SDA产生上升沿;

5、数据收发时序,SCL=1时,数据要保持稳定;SCL=0时,数据更新为下一位数据

6、单字节写时序

7、页写

8、当前地址读

9、随机地址读

10、连续地址读

11、器件寻址

12、存储器页数

13、AT24C32/C64

14、其它
AT24C512.pdf (503.6 KB, 下载次数: 0)
15、框图

附件:
AT24C64.pdf (209.71 KB, 下载次数: 3) AT24C04.pdf (620.84 KB, 下载次数: 0)

谢谢分享!: 5.0 支持!: 0.0
谢谢分享!: 5 支持!: 0

楼主:
注意:不同厂家,器件地址可能不同,这里选择的是Microchip的Datasheet

网友A:
IIC 驱动能力不够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 驱动能力不够怎么理解?

接的从机过多,寄生电容会变大,速率会降低

楼主:
连续读由主机发送确认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 驱动能力不够怎么理解?

接的从机过多,寄生电容会变大,速率会降低

这个我理解,原来驱动能力是指这个,我一直以为是和电流相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 驱动能力不够怎么理解?

接的从机过多,寄生电容会变大,速率会降低

这个我理解,原来驱动能力是指这个,我一直以为是和电流相关呢

IIC从机都有器件地址,器件不可能接的太多,否则无法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