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修改了设计规则检查但是报错还是绿色报错还是有是为什么?

楼主(2021-05-26):
请问这个绿色报错我已经将设计规则检查给修改过了,为什么这个报错还不能消除?

网友:
看看你怎么改的,估计是间隙报错。你可以直接改为0

网友:
你这是一个器件的封装啊

网友:
可以按快捷键TM复位一下,这个应该是同一封装内焊盘间距报错,可以按快捷键dr进入规则设置界面,勾选忽略同一封装焊盘间距。

网友:
    忽略同一封装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