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进行片上调试?

楼主(2021-05-26):
FPGA与STM32等嵌入式开发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在时序仿真阶段验证超过90%的功能,发现90%的问题。当所有的仿真没问题了,才能进行最后一步:板级调试。如果仿真都不对,那就没必要下载到芯片里了。
STM32等单片机,使用J-Link或ST-Link等调试器,可以进行在线调试,由于C代码是顺序执行的,我们可以插入断点,让程序停在我们需要的位置,或者是实时查看一些变量的数值,大大提高了我们Debug的速度,提高产品的开发效率。
zynq芯片
对于FPGA来说,仿真毕竟是仿真,可以理解为理想条件,而最终我们的代码是需要运行在实际的FPGA芯片硬件上的。
所以也会遇到仿真正常,实际下载到板子里不正常的情况。这种现象有两种原因:1.程序有BUG,2.硬件有问题。比如实际程序中复位信号是低电平复位,而实际电路中设计的复位按键按下才是高电平,这样按键未按下就会导致程序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当然,这只是一种最简单的问题点,实际开发过程中,仿真与实际运行不匹配的情况还有很多。那么如何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问题点呢?
早期的FPGA调试方法通常使用逻辑分析仪,连接到FPGA芯片的外部管脚上,如果想查看内部信号,还需要把这些信号定义成Output引出到外部管脚进行了测量,如果是多位数据,这样就会占用大量的管脚,但是此类工具有个优点就是支持多种协议解析,可以非常方便的查看协议的报文数据。
DSLogic IIC解析
如果有一种工具能像单片机开发那样,通过调试器JTAG接口实时获取运行过程中寄存器的数值就好了。有需求就有市场,FPGA厂商也考虑到了开发者的这种需求,都在自家产品上加上了这个功能,那就是片上逻辑分析仪,就像在芯片内装了一个逻辑分析仪ELA(Embedded Logic Analyzer),可以实时监测数据的变化,还可以设置触发条件等!
FPGA领域几大厂家提供嵌入式逻辑分析仪:
  • Intel(原Altera)的SignalTap工具
  • AMD(原Xilinx)的ChipScope工具
  • Microchip(原Microsemi)的Identify工具
  • Lattice的Reveal工具

这些工具都是嵌入式逻辑分析仪,大大提高了Debug速度。这类工具的原理通常是以预先设定的时钟速率实时采样FPGA的内部信号,并暂存于FPGA的内部RAM中,当满足预设的触发条件后,通过JTAG将存储在片内RAM中的数据传输至PC上,PC接收到数据后,通过上位机把数据展现出来。
以下是使用ChipScope工具抓取的铁电存储器FM25V05的SPI写时序:
FM25V05写时序
从FPGA学习流程来看,当了解了流水灯、按键、UART等基本例程后,再学习I2C,SPI之前,就需要掌握片上逻辑分析仪的使用,非常有利于代码的调试。

网友:
当了解了流水灯、按键、UART等基本例程后,再学习I2C,SPI之前,就需要掌握片上逻辑分析仪的使用,非常有利于代码的调试。

网友:
对于FPGA来说,仿真毕竟是仿真,可以理解为理想条件,而最终我们的代码是需要运行在实际的FPGA芯片硬件上的。

网友:
FPGA与STM32等嵌入式开发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在时序仿真阶段验证超过90%的功能,发现9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