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偏硬件要学Linux吗???

楼主(2021-05-26):
跟别人做一个项目,分配到做软件,可以选做Linux。请问嵌入式偏硬件要学Linux吗???

网友:
最好有时间能学就学一些

网友:
学一下吧,皮毛不行的

网友:
这在你看来偏硬件是什么个概念了,如果只是写底层驱动的话,就可以不用学.但是要往上一点的应用就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