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 中可以手工输入X,Y,的坐标吗?好像我那条线段要移动1MIL我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2021-05-26):
在cam350 中可以手工输入X,Y,的坐标吗?好像我那条线段要移动1MIL我该怎么操作呢?2 o4 q! k/ M5 I7 i" y

网友:
为啥要在CAM350里操作呢

网友:
看来这个软件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啊

网友:
完全可以,当你选中一条线段或焊盘需移动或复制时,操作如下:首先打开屏左下角有一个当前光标显示的按键,按一下开启窗口即可然后Edit->Move/Copy 按一下鼠标选中当前需移动的目标,在开启的窗口中,直接输入坐标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