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的常用参数设置也太太太太太太简单了

楼主(2021-05-26):
了解pads Logic的常用参数设置,是我们学习Logic软件操作的重要一步,我们在进行原理图设计之前,会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来对常用参数进行设置。执行菜单命令-【工具】-【选项】命令进行设置,系统会弹出“选项”对话框,如图1-1所示。

常规参数设置

图1-1  “选项”对话框

(1)显示:“调整窗口大小时保持视图大小不变”默认不勾选,如果想通过自动缩放保持设计的视图区域,则可以勾选上。

“最小显示宽度”,这个可以输入当前设计中最小的线宽值。

(2)栅格:在这个区域内可以设置栅格的大小,可以将“设计”、“显示栅格”更改为“100”,在进行项目设计时,这个数值比较方便进行。“设计”栅格是光标在界面每移动一次的距离,“显示栅格”是界面上显示每个点状之间的距离。“捕获到栅格”需要勾选上,不然更改后的设计和显示栅格数值不能应用到设计当中去。

(3)自动备份:电脑突然断电或者其他问题导致文件无法及时保存时,系统会自动产生备份文件。将备份时常调整为5分钟,备份数可以调整为9个。系统默认以“Logic1、Logic2”来命名备份文件,建议勾选“在备份文件名中使用设计名称”,这们方便查找文件。

(4)光标:光标的样式分为“正常”、“小十字”、“大十字”、“全屏”,四种显示方式。建议光标样式选择“全屏”,这样更方便原理图的绘制。

(5)OLE对象:一般按照默认的勾选“显示OLE对象”、“重画时更新”、“绘制背景”三个选项。

(6)文本译码:在这个区域可以选择用于设计窗口中显示的文本字符。

设计参数设置

图1-2   “设计设置”

设计参数如图1-2所示

(1)参数:“结点直径”用来设置原理图中连线结点的大小,可以采用默认值。

“总线角度偏移”用来设置原理图页中总线分支拐角的长度,也可以采用默认值。

(2)选项:“粘贴时保留参考编号”默认勾选,在我们复制器件(比如电容)时,可以默认保留原来器件的参考编号,如 “C”;

“允许悬浮连线:默认勾选,在原理图中进行走线时,可以进行暂停操作;

“允许命名子网无标签”默认不勾选;

“允许使用库中的空值覆盖设计中的属性值”这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勾选。

(3)图页:这个区域可以设置原理图的大小和图纸边界大小,可以根据实际原理图页来进行选择,常用的”尺寸“和”图页边界线“为A2、A3、A4。

(4)跨图页标签: “显示页间链接图页编号”默认勾选。

(5)非ECO注册元件:此三项默认勾选,比如MARK点这类元件在元件库中通常设置为非ECO注册元件,勾选后导网络表时不会漏掉。

(6)非电气元件:此三项默认勾选,遇到需要导入公司LOGO情况 ,勾选后可以成功导入。

文本参数设置

图1-3“文本设置”

在这个页面可以设置原理图中文本字体,还可以设置系统字体的粗体、斜体、和下划线等;采用默认值即可。如图1-3所示。

线宽参数设置

图1-4  “线宽参数设置”

这个页面提供了设置线宽的功能 。可以用来设置原理图中总线、电气连接线、元件的丝印线等线宽。可采用默认值即可。如图1-4所示。

网友:
PADS常用参数设置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有图有真相

网友:
看着很简单,还是要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