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的110个必知问题 (2)

楼主(2021-05-26):
51.IC拆包后湿度显示卡上湿度在大于30%的情况下表示IC受潮且吸湿;
52.锡膏成份中锡粉与助焊剂的重量比和体积比正确的是90%:10%,50%:50%;
53.早期之表面粘装技术源自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军用及航空电子领域;
54.目前SMT最常使用的焊锡膏Sn和Pb的含量各为:63Sn+37Pb;
55.常见的带宽为8mm的纸带料盘送料间距为4mm;
56.在1970年代早期,业界中新门一种SMD,为“密封式无脚芯片载体”,常以HCC简代之;
57.符号为272之组件的阻值应为2.7K欧姆;
58.100NF组件的容值与0.10uf相同;
59.63Sn+37Pb之共晶点为183℃;
60.SMT使用量最大的电子零件材质是陶瓷;
61.回焊炉温度曲线其曲线最高温度215℃最适宜;
62.锡炉检验时,锡炉的温度245℃较合适;
63.SMT零件包装其卷带式盘直径13寸,7寸;
64.钢板的开孔型式方形﹑三角形﹑圆形,星形,本磊形;
65.目前使用之计算机边PCB,其材质为:玻纤板;
66.Sn62Pb36Ag2之焊锡膏主要试用于何种基板:陶瓷板;
67.以松香为主之助焊剂可分四种:R﹑RA﹑RSA﹑RMA;

68.SMT段排阻有无方向性:无;
69.目前市面上售之锡膏,实际只有4小时的粘性时间;
70.SMT设备一般使用之额定气压为5KG/cm2;
71.正面PTH,反面SMT过锡炉时使用何种焊接方式:扰流双波焊;
72.SMT常见之检验方法:目视检验﹑X光检验﹑机器视觉检验。
73.铬铁修理零件热传导方式为:传导+对流;
74.目前BGA材料其锡球的主要成Sn90Pb10;
75.钢板的制作方法:雷射切割﹑电铸法﹑化学蚀刻;
76.回焊炉的温度按:利用测温器量出适用之温度。
77.回焊炉之SMT半成品于出口时其焊接状况是零件固定于PCB上;
78.现代质量管理发展的历程:TQC-TQA-TQM;
79.ICT测试是针床测试;
80.ICT之测试能测电子零件采用静态测试;
81.焊锡特性是融点比其它金属低﹑物理性能满足焊接条件﹑低温时流动性比其它金属好;
82.回焊炉零件更换制程条件变更要重新测量温度曲线。
83.西门子80F/S属于较电子式控制传动;
84.锡膏测厚仪是利用Laser光测:锡膏度﹑锡膏厚度﹑锡膏印出之宽度;
85.SMT零件供料方式有:振动式供料器﹑盘状供料器﹑卷带式供料器。
86.SMT设备运用哪些机构:凸轮机构﹑边杆机构﹑螺杆机构﹑滑动机构;
87.目检段若无法确认则需依照何项作业:BOM﹑厂商确认﹑样品板。
88.若零件包装方式为12w8P,则计数器Pitch调整每次进8mm;
89.回焊机的种类:热风式回焊炉﹑氮气回焊炉﹑laser回焊炉﹑红外线回焊炉;
90.SMT零件样品试作可采用的方法﹕流线式生产﹑手印机器贴装﹑手印手贴装;
91.常用的MARK形状有﹕圆形,“十”字形﹑正方形,菱形,三角形,万字形;
92.SMT段因ReflowProfile设置不当,可能造成零件微裂的是预热区﹑冷却区。
93.SMT段零件两端受热不均匀易造成﹕空焊﹑偏位﹑墓碑;
94.SMT零件维修的工具有﹕烙铁﹑热风拔取器﹑吸锡枪,镊子;
95.QC分为﹕IQC﹑IPQC﹑.FQC﹑OQC;
96.高速贴片机可贴装电阻﹑电容﹑IC﹑晶体管。
97.静电的特点﹕小电流﹑受湿度影响较大;
98.高速机与泛用机的Cycletime应尽量均衡;
99.品质的真意就是第一次就做好;
100.贴片机应先贴小零件,后贴大零件;
101.BIOS是一种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全英文为:BaseInput/OutputSystem;
102.SMT零件依据零件脚有无可分为LEAD与LEADLESS两种;
103.常见的自动放置机有三种基本型态,接续式放置型,连续式放置型和大量移送式放置机;
104.SMT制程中没有LOADER也可以生产;
105.SMT流程是送板系统-锡膏印刷机-高速机-泛用机-回流焊-收板机;
106.温湿度敏感零件开封时,湿度卡圆圈内显示颜色为蓝色,零件方可使用;
107.尺寸规格20mm不是料带的宽度;
108.制程中因印刷不良造成短路的原因﹕
a.锡膏金属含量不够,造成塌陷;
b.钢板开孔过大,造成锡量过多;
c.钢板品质不佳,下锡不良,换激光切割模板;
d.Stencil背面残有锡膏,降低刮刀压力,采用适当的VACCUM和SOLVENT。
109.一般回焊炉Profile各区的主要工程目的:
a.预热区;工程目的:锡膏中溶剂挥发。
b.均温区;工程目的:助焊剂活化,去除氧化物;蒸发多余水分。
c.回焊区;工程目的:焊锡熔融。
d.冷却区;工程目的:合金焊点形成,零件脚与焊盘接为一体。
110.SMT制程中,锡珠产生的主要原因﹕PCBPAD设计不良、钢板开孔设计不良、置件深度或置件压力过大、Profile曲线上升斜率过大,锡膏坍塌、锡膏粘度过低。

网友:
100NF组件的容值与0.10uf相同

网友:
    SMT使用量最大的电子零件材质是陶瓷